楼主(2014-04-23):
由于要使用较长时间的计时器,所以想用SFB5功能块,仿真的时候用了CPU313C,写了个最简单的程序,直接在OB1中建立SFB5,DB1做背景数据块,IN-M0.0    PT-T#50S   Q-M0.1   ET-MD2,仿真的时候直接就停止了,SF灯亮。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313C不能用SFB5呢还是因为仿真器的原故?

网友A:
新手记得下载程序时,要将所有调用到的块一并下载。

本例中至少应下载OB1,SFB5,DB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