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公司化验室有多台普通的电热炉,就是炉面是一圈圈电热丝(形似弹簧)围起来的那种,经常会熔断,维修率蛮高,大家知道有什么好的电加热炉可以替代吗?

网友A:
换个功率高的,不要产时间用就不会断。

网友B:
电炉丝没有那么脆弱吧!电炉丝是中间熔断了还是接头处熔断了?这个东西:1.炉丝质量(质量不好容易断);2.拉均匀(密集处容易熔断);3.接头处接触要好(接触电阻大,发热量大,接头处容易断)

网友C:
换成烤箱.

网友D:
     如何拉均匀?
     先把电加热丝通电几秒钟,然后可以均匀拉开。

网友E:
电磁炉试试

网友F(2014-06-07):
你的温度要求多少啊  现在加热方式很多啊

网友G:
硅碳棒,1200度都可以,但是价格很贵且一组好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