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n-3a指令

楼主(2014-04-23):
 RD3A K0  K1 D20 指令里寄存器D20里面的数值怎样换算为实际温度,温度变送器是0-200 输出4-20ma

网友A:
你这个变送器温度的量程是多少,这个温度量程对应4-20ma,并且对应0到250的数值,这个是个对应比例关系的。

网友B:
如果是0~200度对应4~20MA的话,那么0~200度直线对应0~250;
转换值/1.25就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