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新手有一 DVP 20EH  上电后  error  灯闪烁,经查电池电压还有3.6V,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

网友A:
看能不能连上,监控读取代码。

网友B:
连上电脑查看

网友C:
意见相同,看是哪里出现的错误。

网友D:
台达的没用过。有的全新的PLC要是没程序,也会有Error闪烁

网友B:
电池的指示灯为BAT.LOW,最下面那个,这个灯不亮说明电池有电;
ERROR灯闪一般是程序的问题;里面程序没用了可以清除一下再试试;

网友E:
电压3.6v也可能电池不好
联机看看cpu信息

网友B:
呵呵;电池不好那么就是BAT。LOW报警,而不是ERROR闪;

楼主:
谢谢版主,清除了里面的数据后,果真就正常了。

早知道这里有那么多的热心高手,十几年前就不转行机械方面了。

认真请教,早日入门。

网友B:
呵呵;这个其实看一下对应的手册就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