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有一家庭用电电流达到80A左右,原来电表的接线是直接接入电表再输出用电设备,由于电流过大把电表的接线柱烧坏,现更换接线方式,想更换成由互感器再接入电能表计算功率,请问需要用多少A的电能表和互感器,接互感器时要绕几圈?

网友A:
有用这么大的电流?可以申请三相电表。
单相装互感器的电度表,要订购的。市场上没哪个经销商会备只经互感器接入的单相电度表。

网友B:
LZ上说的没错,那么大的电流估计电力局也不让你装那么大电表的吧。

网友C:
楼主家里什么情况啊  要注意节约用电啊

楼主:
这是用在商铺的,因为老板申请不了三相电,只能用220V的

网友D:
改用大一点容量的电表。

网友E:
能多报装多个电表吗?多电表运行也一样

网友F:
电表烧了不是供电的会来处理吗?你还操这心,一个电话就OK了

网友G:
电表好像自己还不能去动啊

网友H:
30A以下都是直接式,30A以上都配加电流互感器,80A应选择100/5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I:
直接换一个100A的表就可以了!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去卖电表的地方咨询,

网友K:
电流互感器100/5A,电度表要买经互感器接入的,1.5(6A)的

网友L:
自己买一个互感器和5A的单相表,找供电局的人接,普通表都能实现。主要是要开封铅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