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现在用224CPU控制台达的伺服控制器,224输出的是24VDC的脉冲,但是台达控制器用的是集极输入方式(漏型NPN),这种情况必须用光电耦合转换吗?光电耦合转换有输入和输出都是24VDC的型号吗?求介绍!谢谢

网友A:
西门子PLC的输出一般都是PNP形式的,台达的变频器输入如果是NPN形式的,确实比较讨厌,需要转换。如果PLC与变频器采用总线数据通讯的形式,此问题就变得简单了。端子控制的通讯最忌讳的就是电平的转换了。没有技术难度,就是麻烦,而且增加了硬件电路的故障点。

网友B:
呵呵;选型时没考虑这个,需要转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要求用西门子的,伺服控制器是他们选的,其实台达有支持PNP和NPN的接线方式,但是他们选的那款只有NPN的接线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选光电耦合器了,因为我这边主要PNP型的高速脉冲转换成NPN型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呀,加个中间的转换单元,多了一个单元部分。只能这样了。

网友C:
      加电子线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