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变频器是VLT2800 1.5KW

检测驱动电路发现有下桥有一路不正常,但是没有发现下桥有驱动光藕啊,只见上桥有三个A3150V

现在是下桥V相,驱动电压不正常,但找不出原因

网友A:
按线路去查呀,反正电路都是对称的,可以做比较。以前老修,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B:
曾接触过,但看图片下驱电路又有少许不同,凭感觉给个原理图你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C:
谢谢2楼 这个下桥的驱动是很特别 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曾接触过,但看图片下驱电路又有少许不同,凭感觉给个原理图你看是否有帮助
谢谢了 不用光藕驱动的电路图  很有特色

网友E(2015-12-31):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