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23):
如图,图中SP的电气元件是什么意思,与后面的电磁阀是不是一个整体安装的?

网友A:
压力节点

网友B:
图纸没有好好保存 看不太清啊

网友C:
压力控制器

网友D:
PS吧,pressure switch

网友E:
看不清楚啊。

网友F:
压力表的干接点,到了设定压力就闭合

网友G:
你图中的SP是压力开关,保证管路压力达到xxmpa以上闭合,以保障动作速度

网友H:
压力检测开关

网友I:
脖子看歪了

网友J:
代表压力开关,比如压力表,变送器类的压力检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