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远程IO

楼主(2014-04-23):
PLC选择Q06HCPU ,和远程AJ65SBTB1-16D AJ65SBTB1-16T AJ65SBTB1-32D AJ65SBTB1-32T AJ65SBT-64AD AJ65SBT-62DAV 是分别通讯?还是只和一个通讯?

网友A:
呵呵;在同一个CC-LINK网络里,当然都通讯,但不是每个模块都直接连主机的;

网友B:
那些远程模块都是从站,Q的CPU上还要放个主站模块:QJ61BT11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是有49个远程IO需要通信,其中有输入输出模块(AJ65SBTB1-32D,AJ65SBTB1-32T)和模拟量模块(AJ65SBT-64AD,AJ65SBT-62DAV),分配IO的原则是什么,也就是如何寻址啊。

网友B:
在软件中设置Q的主站模块QJ61BT11的参数,设置输入和输出的刷新起始地址,后面的站按顺序分配地址。

网友C(2014-09-11):
回复 楼主:
输入输出及模拟量模块都会对应独立的站号 站号决定分配地址

网友D:
看一下QJ61BT11的说明书,上面有例子,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