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能动

楼主(2014-04-23):
频率从0HZ到50HZ,但电机就是不动,然后报错。变频器输出没有电压。

网友A:
那是变频器没整好,看看状态字和控制字都是否具备转的条件了?

我今天遇到一个客服问题和你反映的现象一样,西门子的变频器,据说开关合闸信号和频率给定都给上了。但电机不转。我让他检查变频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结果状态和条件都对,系统也具备运行状态,但频率给定内部的监控参数为0.等于外边给了,内部没有收到。再去查,外部的频率给定信号是错误的电压信号。纠正后解决了。

网友B:
本人修变频器唯一的强项就是参数初始化,如果楼主执行初始化之后还是这样,建议楼主把变频器扔了!

网友C:
查一下电机线。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说清楚点 报错又报的什么

网友E:
频率从0HZ到50HZ, 是设定 还是启动后从0一直上到5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