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3):
我觉得上网本挺轻巧的 不过就感觉硬件似乎有点无力 大家都用的什么本子啊 求推荐一款小巧请便的
想去现场实践看看了 这样也可以提高程序上的能力是吧  呵呵

网友A:
现在好多厂家的软件是越做越大,而且要装好几种软件,电脑还是配置好一些好。

网友B:
不推荐使用上网本,上网本这东西本来就是上网用的,用来看电影上网还将就,用来现场调试就非常不给力了,屏幕太小,软件用起来很不给力,很多东西显示不出来,不要小看这一点,有很多问题如果看不到的话,解决起来很麻烦,找了半天找不到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工程软件要的配置要稍好一点,毕竟软件种类太多了,各厂家的都不一样,上网本用的话很容易有冲突的情况。

网友C:
上网本不建议
还是整个3-4K的本本吧!

网友D:
工控现场用的本,应该是专用的,商用本不好使,也不可靠。

网友E:
看你要运行什么样的程序,像西门子的200smart加上word、pdf等常用软件上网本基本够用。如果是1200或是300等上网本肯定不行。

网友F:
不建议使用上网本,扩展能力和运算能力都比较薄弱。如果预算多尽量使用高配的本子,扩展能力出众的好,各种外接口全的好。

网友G:
有次出差带的我自己的笔记本,在现场刮花了,我TM那叫一个心疼 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工控现场用的本,应该是专用的,商用本不好使,也不可靠。
   商用本抗干扰能力差,以前在现场用联想的,有时鼠标突然就找不到了。

网友I:
弄个超极本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工控现场用的本,应该是专用的,商用本不好使,也不可靠。
现在笔记本一般不就是商用和家用的吗,都说商用的稳定性好,不用商用的难道要用家用的?

网友K:
到工厂车间里面,电脑还是要差不多的
干扰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L:
想小就整个X200系列的本本
我喜欢14或15.4屏幕的本本,屏幕太小,在现场看很费劲

网友H:
    如果在野外,用军用本,可以抵抗50毫米的暴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如果在野外,用军用本,可以抵抗50毫米的暴雨。
哪里能搞到

网友N:
买军工笔记本,DELL 松下的都挺好,三防,还带原生串口

网友D:
买工控专用的本,国内的联想也还算是皮实。但最好要硬件串口,要不就买个带底座的本,什么口都齐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买工控专用的本,国内的联想也还算是皮实。但最好要硬件串口,要不就买个带底座的本,什么口都齐了。
联想昭阳的不就是商用本么,我的就是。

网友O:
军工级产品的价格太贵,普通人是承受不了的,公司也不会配置的,因为成本原因。
其实一台稍微好一点的家用机都得了,不过都是替老板赚钱,肯定是用公司的工具了。
只有私活的时候,才会动到自己家的东西。

网友P:
我用的是华硕的,感觉还行

网友D:
现在许多的变频器调试和PLC的调试,都是以太网口线,或直接就是USB口线。调起来也很方便。我的感觉,以太网口调试,抗干扰能力最强,USS串口次之,USB口抗扰能力最差(尽管现在本的标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