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无故动作 需高手求解!

楼主(2014-04-23):
伺服电机不工作的时候会突然动作,引起设备互撞。该设备已工作一年半,出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希望有高手解答,先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出现干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可能 请问怎么处理?编码器电缆重新敷设?

网友B:
这伺服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C:
查下接地与屏敝,具体控制方式,型号也没说清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屏蔽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位置控制把 PLC连接的 我不太懂 我是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谢谢 应该是位置控制 我是安装的 原理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屏蔽电缆 一共两根 一根电源线 一根编码器线

网友D:
检查以及拔插所有与伺服马达有关的接插头,清理灰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  回去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最好问一下你们的设计者是怎么回事!

网友F:
看看编码器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直正常工作 就是偶尔出现那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他们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要不然我就不用求解了啊

网友G:
是不是干扰的问题,编码器线和电机电源线分开,不要在一起。

网友H:
干扰导致。这问题有点不好查。

网友I:
会不会是干扰呢?

网友J:
什么品牌的 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施耐德

网友K(2014-05-24):
把屏蔽线接上试试

网友L:
   我们厂里有一台伺服也有这类故障,个人感觉是 信号干扰或是 PLC 的信号误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