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晓得几个位置符号啥意识?

楼主(2014-04-23):
十岁不愁、二十不悔、三十而立

网友A:
抽屉柜 应该是第一个闭合 然后断开抽屉的插件插进的状态 然后进出允许的指示可以抽出抽屉的 最后个就是断开和插件分离的状态

网友B:
觉得1楼解释的有理;
不知有无说明书查阅。

网友C:
现在位置是断电位置
下来第二个是试验位置
第三个是通电位置
第四个是是分离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