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腾控PLC中MOVE指令如何使用?MOVE指令的寄存器如何定义?我想将0传送到寄存器中。

楼主:
p
这个是样例中的MOVE指令。
下面这个是我添加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1、你需要在变量表内定义变量并指定数据类型,数据地址不是必须,当不定义数据地址时,默认使用内部地址并按序排列。
2、如果单单是将0传送入变量中,那么直接在MOV指令左侧的IN端输入0,也可以输入INT#0,一般推荐使用后者,可以增加可读性。
3、你的帖图中缺少EN,ENO,你可以在软件的选项中的LAD Editor中进行设置,勾选EN/ENO就可以出现了。

另:腾控的软件是采用德国科威的MultiProg,目前采用该软件的有富士,菲尼克斯,研华,你可以可以参照这些厂牌的使用手册也可以获益匪浅。

网友B:
还没少研究plc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