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数字量输出最大为6000;分辨率为12位。如果分辨率是12位对应的最大数字量为4096,为什么会有6000呢?

网友A:
    FX2N-4AD-PT的数字量输出及分辨率是多少?

    FX2N-4AD-PT的数字量输出为-100到+600℃对应-1000到6000;-148到+1112℉对应-1480到+11120。分辨率为12位,其中11数据位+1符号位。
    FX2N-4AD-PT最小可测温度是多少?

    FX2N-4AD-PT最小可测温度为:0.2℃到0.3摄氏度;0.36℉到0.54℉。

    BFM#9到#12和#17到#20保存输入数据的当前值。BFM#9到#12以0.1℃为单位,BFM#17到#20以0.1℉为单位。不过可用的分辨率只有0.2℃到0.3℃或0.36℉到0.54℉。

    网络上搜索的资料,从中可看出原因吗?
    最小可测温度0.2℃到0.3摄氏度

网友B:
呵呵;FX2N-4AD是电压/电流输入的,分辩率是4000;
带PT的是热电阻输入,内部已经直接转换成温度了,数值-1000~6000;单位0.1度;

网友C:
我也学习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