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DVP EH2  机器通讯设置为RS232,灌入程序后,出现 error 报警,是不是我在程序中写入了 MOV   H86    D1120 。菜鸟请教应该如何处理?
同时请教高手,在wplsoft中如何查阅错误代码?
wplsoft执行程序验证时,告知验证错误,错误地址  step  0  请教高手,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A:
如果你怀疑这句,那可以先将这个去掉试下看看。

网友B:
错误代码好像是在特殊数据寄存器中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