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000

楼主(2014-04-24):
丹佛斯VLT5000一上电就显示3行字符,只有绿灯亮。面板按键失灵,按下去查看不了参数,请问这是面板坏,还是主板问题,还是有什么接口没有连接?我简单的检测了面板电路和主板电路没有发现很明显的问题。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第一行是Power Unit database ,第二行是Failed ,第三行是Minimum SW version ,我翻译了一下大概意思是动力单元数据库,接口失败,最低SW版本。

网友A:
应该是控制卡坏了,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我没有注意到上电之前没有听到接触器不吸合,现在是接触器没有吸合。我重新检查了主板线路,开关电源由降压电路到变压器整流得到的各项电压有点不正常,LM239所用的为+13.6V -13.6V.霍尔用的也是这项电源。(检查了电容和整流二极管没有坏。)另一路发现接触器所用的交流220V是通过一个单管IGBT G4PH20K-E工作得到的,现在这块电源部分的起振芯片UC2845工作电压时13.6V,起振电源是4.97V。驱动电路对管的工作电压也没有。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接触器启动信号是由主控板给UC2844的1脚后,芯片才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师傅,我检测了一下,5V的反馈电压也有,测量驱动电路有电压了,GE极有-8.3V,现在面板还是出现原来的代码也操作不了,接触器还是不吸合。我觉得电源硬件这块应该没有问题的,UC2844 1脚到地的电压有1.9V,像LM224,lm239,这些IC电源只有+-13.6v,风扇也有24V,多功能选项卡模拟输入输出有10V,24V,我想请教你帮忙具体看看,主板这块上电时候有些IC有点发热,静态测量没有发现问题,拆下测量也没有坏,我没有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