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我编了个小程序,用示波器 测输出脉冲,波形不对,怎么办啊???

网友A:
q控制伺服或是步进要用专用的定位模块。
对应德模块手册中有小程序例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GX Configurator PT 里面设置 ,PLC Side Device 那里怎么设置
error status 缓冲存储器地址是G1600,这里怎么设置
起始I/O是0000

网友A:
我用的是GX Works2软件,可以通过软件将模块指定的缓冲区中的数据直接刷新到PLC的地址中,这样就不需要再去用缓冲区读取指令等操作,程序中直接用PLC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 plc 侧 设置完了,没出错。。。现在又有个问题是,一个简单的JOG运动,G70 中有参数变化,但G76中 参数是2,轴1,X8busy,Y18 是jog requst,怎么样 才能是G76变 成3 JOG运行???

楼主:
版主,有群吗?咱论坛有群号吗?我想加个问问

楼主:
这是截图和程序

网友B:
用works2比较简单。我有自己编着玩的例子。

网友C:
QD75P4可以控制伺服,也可以控制步进。
其连接步进的电路接线图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通过伺服控制步进电机,我想测出脉冲波形,但现在就是测不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用B2和B3接示波器,侧的波形很乱,不是方波

网友C:
在上图中,接线的时候,PULSE F1  和  PULSE COM的接线方向,即电流方向。
在接线正常的时候,这时,可以打开PLC的编程软件,
编写程式,这里给出一个点动的程式。
其它参数设置,可以查看三菱QD70P4手册。

网友C:
楼主的:#9
我是通过伺服控制步进电机,我想测出脉冲波形,但现在就是测不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用B2和B3接示波器,侧的波形很乱,不是方波 。
伺服控制步进,伺服放大器可以发出脉冲,但一般用来做反馈的,很少有人再用来控制步进,
因为,这个脉冲使用起来不太方便。
楼主是用这个脉冲不,经三菱的伺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