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4-04-24):
大家好!
   西门子M420变频器三相380V 可以接在两相380V调试吗?上电面板显示------,然后就没显示,又-----,一直这样闪烁,这是什么问题,测量直流母线536V,端子24V正常,主板5V正常,换过主板问题依旧,我想问下与电源有关吗

网友A:
呵呵;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B:
恭喜楼主,显示----,如果清洗主板排针没用的话,99%主板已坏。

网友C:
一下显示一下又没有显示了,这个还是没有修好啊

网友D:
对,这与直流母线电压没关系,单相380V照样,关键是主板可能完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查到了,7824损坏,现在显示正常,但是运行时怎么没有电压输出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r0025是输出电压(监控显示参数);r0026是直流母线电压的监控参数。

网友A:
单相380V不但能正常显示,而且带电机空载的话还可以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
 问题找到了,驱动电源引线断了一根,导致整个驱动电源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