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我是家电维修人员,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接触变频器,没有挂牌,想转行变频器维修,心里没底。请各位师傅给看看我能行么?
曾维修过的几台情况如下
士林记得是800w大概,压敏电阻击穿
台安3.7w三台 第一台模块光耦烧掉,电源电压偏高 就是那个5v稳压电容失效。维修时换了模块光耦,还把电源小电容器全给换了。第二台,电机带不动,没力。测试输出电压不平衡,换了驱动的全部电解电容器,好了。第三台没显示,也是电源的小电解电容器。感觉这个台安电源电容器是通病吧。
爱默生2000 没显示,充电电阻坏了,拆了继电器测试良好,就换了个电阻,好了。
还有数台小功率伺服器,全是电源电压过高引起的电解电容器爆掉,模块的整流桥击穿。把模块整流输出脚给锯了改了三相整流桥堆。
都是一次性修复,无返修。我这样能改行变频器维修么?还有是否一定要三相交流电,修台安是并电阻,提高检测电压,爱默生,没细看,直接拿厂里测试的。自我感觉,变频器是否已简单故障居多,但是如果碰到理坛里的一些实例,心里没底呀。在此恳请专业变频器维修的兄弟给点意见,我行不行???

网友A:
楼主已经很不错了啊  有空去培训一下吧  会跟有信心

网友B:
变频器主要修也就是开关电源,驱动电路,检测电路,IGBT,风机,整流这些硬件故障,还有一部分是参数设置造成的。
修了十几年的家电,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经过努力应该没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的鼓励,还有就是三相交流点是否必须?如果弄个两相380的行不行呢?

网友D:
楼主功底不错,平时多在网上和同行业的兄弟们多交流和使用方的工程师多交流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雷昂IPC制动单元、回馈单元也没那么复杂  祝好运

网友E:
个人认为你会不会修是另一回事,修变频这个行业已是强弩之末,以此为生的话要有一定的业务量才能支撑,维修价大不如前,遍地开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你会不会修是另一回事,修变频这个行业已是强弩之末,以此为生的话要有一定的业务量才能支撑,维修价大不如前,遍地开花
说的非常好。会不会维修其实已经不重要,值不值得转行才是楼主应该认真考虑、认真考察市场的:目前的行情下,转行修变频器真的一定比维修家电赚钱吗?答案是未必。
维修价格越来越低、维修同行越来越多、可以维修(或者说值得维修)的机型今后将越来越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你会不会修是另一回事,修变频这个行业已是强弩之末,以此为生的话要有一定的业务量才能支撑,维修价大不如前,遍地开花
同意中山宇丰的观点

网友H:
变频器维修的活不是很多的,家电维修不应该放弃啊。

楼主:
嗯,谢谢诸位的意见,加块牌子再说,看能不能增加收入。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可以挂个牌子同时修呀,修一台算一台,又不影响什么

网友J:
我是在国内一家大的电视机厂做了10多年售后,09年转修变频器,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变频器维修很快会走上家电维修的老路。不如学点plc编程,变频器调试。就像组装电脑人人都会,编程就不一样了。

网友K:
基础很好啊!支持!

网友L:
回复 楼主:
行啊,主要是要搞个直流电源,上交流两相两相换了测试,报缺相可以用参数屏蔽或者硬件屏蔽掉,一般是短接检测电路光耦。

网友M(2014-07-02):
我以前搞家电的同事,4到10月,目前工资都是1万多,我转行变频器几年了,比他们少一半

楼主:
怎么把我的贴顶起来了,表情目前联系了2个厂,规模还行,一个机械厂,一个纺纱厂,其中plc坏的比较多,变频器还得少点。plc以三菱,西门子s7-300为主。就目前来说变频器碰到比较麻烦的故障就是施耐德运行中报if2目前还在厂家测试中。还有个就是台达显示4个8888,主板上面一个电阻脱焊。其余的一些不值一提 。
再此问下各位兄弟,这个 plc,变频器怎么收费,大致怎样的标准 ?我目前维修费收原价1成,2成。能说说么?

网友N: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听说,只是听说啊,按原机价格的10%到30%收费,对不对我就不知道啦,做个参考吧

网友O(2018-07-09):
转行最关键的就是有没有客户,没有客户就失败了,靠技术赚钱只能吃饱,靠关系赚钱才能活好,中国就是这样的国情,技术不值钱,有关系了你的技术就值钱了,3分钱的电阻你可以收3万,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