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在下面的示例程序中

这样理解对不对:
A. 将频率1000Hz的  200个脉冲  输送给软装置Y0,同时自动占有Y1、Y2、Y3共4个软输出装置。
B. 当Y0脉冲输出完毕后,M1029接通等待控制的硬输出 Y20;
C. 当Y1脉冲输出完毕后,M1030接通等待其控制的硬输出 Yn;
D. 当Y2脉冲输出完毕后,M1102接通等待其控制的硬输出 Yn;
E. 当Y3脉冲输出完毕后,M1103接通等待其控制的硬输出 Yn;
F.      在实际编写程序时,能否用Mn或Sn代替Yn?  因为在模拟中出现Y0位置有输出。
另外,在给软输出定义是第一组脉冲正反转还是第二组脉冲正反转指令是在PLSY前面还是同时呢?
请教高手了。

网友A:
怎么就能自动占有Y1.Y2.Y3了,你都没给条件,PLC只会输出到Y0吧

网友B:
查手册,好像Y不能用M或S代替。

网友C:
呵呵;
Y0不能用M代替;
如你的PLC支持四路脉冲,那么可以Y1 Y2 Y3来代替;除此之外,用Y4来代替都不可以;
PLSY指令后面用Y0的话,与Y1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D:
单独一个指令不会占那么多点,
脉冲指令或定位指令输出的点是固定的几个点,不能任意改变。

网友E:
这个不能替吧,书上有说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