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控制箱

楼主(2014-04-24):
30KW, 有一个控制箱,上面有电流表 ,电压表,频率表,还有可控硅,我想问 频率表的线来自哪,可控硅是干嘛用的

网友A:
未具体看过。
想来,频率表的线,应当可接至相线与中性线;可控硅是不是充电电路或充磁回路的。

坐等懂得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B:
上个图嘛
这样怎么说

网友C:
我单位的发电机没有看见可控硅啊。

网友D:
呵呵,频率表直接使用发电机输出的电源信号即可检测。
可控硅是控制发电机励磁线圈用的。
估计楼主使用的是国产发电机组对吧,那个楼主所谓的控制箱,就是直接安装在发电机马达上面的,也就是一个马达上面背了一个电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的对,能具体点吗

网友E:
楼主哪里的啊 现在还用发动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