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一台国产南特变频,驱动部分和渝强,安川一样是929和923组合。测试驱动电压正常,再看波形也看不出什么异常。现在串灯泡启动,灯泡透亮。但是将主回路通24V直流测UVW相三相交流17V正常的,这是什么问题呢?找不到问题困扰啊。还有最后1路驱动反向截至电压的稳压二极管会击穿。

网友A:
模块坏了吧,把示波器接在输出上看波形,反正你上的是2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的新模块

网友A:
驱动电阻不匹配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用直流稳压源24V家限流接在主回路上,把主电容拆了,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吧。
新模块有问题也不是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IGBT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安川 东元的好像听咸工说过会出这个问题的啊 好像是正常的啊  具体看看他的文章吧论坛里

网友C:
看见过咸工的文章里说起过 好像是IGBT里接了什么保护  不知是不是和楼主的一样啊

网友D:
并在CE极的保护器件原因

网友E:
恢复出厂值    装机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一样,他那个是功率消耗,我这个是死区交错,上下桥直通,原因找到了,主板波形死区时间出问题了,有个参数可以调节,现在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哥神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板子内部有短路没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