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报警

楼主(2014-04-24):
数控车床模拟主轴启动,主轴转个30秒钟就停了,看变频器提示过载报警,手转主轴很松无卡紧现象,关机重启也一样,怎么办?

网友A:
换变频器试试 说不定已经坏了啊

网友B:
外部没有问题 就换变频器试试吧

网友C:
变频器参数有没有动过呀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请变频器厂家检测了一下,说是主板有个元件坏了,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出在变频器上,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一个参数没设置正确,好像是管主轴转速反馈的,设置成不反馈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样的故障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