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机箱带电

楼主(2014-04-24):
为什么会显示110v,怎么解决
求大师帮忙

网友A:
仔细检查

网友B:
将机箱与地线连接良好就可解决,请问你怎么测得110V的?用试电笔吗?

网友C:
你把插头反插一下 再量一下 可能就没电了

网友D:
三脚的插头确定下有没接地,两脚的插头转180度插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