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今天买了5.5KW的电机两个牌子的进行比较,型号一样、重量几乎一样。空载测电流一个为5A左右,另一个7A左右运行40分钟,手摸5A的有点热,而7A微热,(具体温度不好说,总之两者温度相差较大)。为什么电流小的热。而电流大的反而不热,如果加上负载后又会怎么样呢?请高手帮我选一选用哪一种。

网友A:
小的可能实际功率不满5.5

网友B:
lz两台的功率因数一样吗?

网友C:
主要看功率因数啊

网友D:
还真没做过这方面的比较。期待楼主与网友进一步讨论。

网友E:
有点热  其实只要温度不连续上升也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F:
可以试试吗 试一段时间比较一下吧

网友G:
也没如此比较过,楼主若有结论,可介绍介绍。

网友H:
7A的电机好,5.5的电机空转也就是7A

网友I:
总之这两台电机都不咋地,5.5kW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一般不会超过11A。而空载一个5A,一个7A。前者是额定电流的45%,后者是64%。

高能耗的电机呀。垃圾....

网友J:
空载电流都比较大,当时实际电压是多少的时候测出的空载电流,电压也不能忽视!

网友K:
温度低的好

网友L:
前者估计有假,发热大,说明工艺不好

网友I:
所以说,我们在对自动化与驱动产品选型做方案时,只选便宜的东西未必就是好事。像楼主这两台电机,这么高的能耗,那要是连续运行的话,得费多少电费呀。看着是投资省了,实则工程变成了一个消耗品,每年花的电费都够几个项目投资了。而且节能减排当前对我们国家是国策呢,需要企业为之多做些贡献的。

网友M:
这个还真没哪个去比较的!!

网友N(2014-06-08):
看回复也是一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