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M8011是10ms时钟脉冲不是5ms通断吗
M8012是100ms时钟脉冲不是50ms通断吗
M8013是1S时钟脉冲不是0.5S通断吗
三者是不是占空比不一样
在仿真时,发现8011在1S的时间
里计了5个脉冲,8012在1S也是5个
就8013在1S时间计了1个脉冲。

网友A:
你肯定是错了,10ms脉冲就是10ms发一个,其他类推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是,那8011就是1S发100个才对了,8012是1S发10个了。但是上面是在仿真软件调试测的。

网友B:
该仿真的情况,可能与实体PLC不一样;
而其计数,可能与扫描周期有关系。

网友C:
你排除程序没问题了吗

网友D:
肯定搞错了

网友E:
呵呵;二个要点,一是PLC仿真与真实的PLC是有差距的;
二是真实的PLC也有扫描周期的,对于普通的计数器来说,5mS的信号很难被捕获的,而50mS  500mS则没有问题,这就是引起你看到的结果的原因;

网友E:
就像你站在我前面,我搞个LED闪烁,如果1HZ的频率,你眼睛能看到是在闪的;
如果我把频率调到50HZ,在你眼里这个灯就是常亮了,一样的道理;

网友F:
  方法或思路有问题。
  在仿真时,发现8011在1S的时间里计了5个脉冲,8012在1S也是5个,
  这两个都有问题。
  扫描周期短的话,会漏计高频脉冲数量,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G:
先除程序在计数有没有问题,按理来说不可能是这样的,就算仿真与PLC实体有误差,也不会差这么多,M8011的要100个与5个这是误差还是错误?M1012是100ms,周期时间先对已经较长了,程序的扫描周期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没什么影响了。

网友E:
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测试一下;

网友H:
三菱仿真的扫描周期与真正的PLC扫描周期不同,以下是仿真的脉冲数:

网友I:
楼上说的对,仿真时由于扫描周期较长造成的,实际运行时没问题,你可以用计数器统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