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5):
电机按启动从原点运动到第一个点,停2秒后运动到第二个点,以此类推,运动到最后一个点,延时2秒,找回原点。可以用怎样的哪几种不同的程序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顺空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序控制?

网友B:
顺序控制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要更简便的方法吗?例如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网友C:
一个定时器,重复须要的次数就行了。
不过每到一个计时的时候要记一下数,然后把相应的位置传进去。

网友D:
点数和点距固定还是会随工艺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