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5):
有一高供高计企业用户,专变两台,一台报停了,之前几个月都是超负荷的,平均都在百分之一百五以上,然后被我们处理了,但是从两个月前开始,他生产还是照旧没变,生产时间没变,设备没变,产量也差不多,电量也差不多,但是却不超负荷,另一台变压器被封起来了,没开启痕迹,这样的话他也许没偷取电量,但是基本电费省了好多的,很是苦恼,他是怎么办到的,求大师指导。!

网友A:
   计量装置,应当能够监测到最大负荷等情况吧;不知该现象,用户作何解释。
   如果计量等均无问题,有一种可能是,调整了负荷情况(合理安排生产),使每一时间均不超负荷。

   过负荷报警的装置,倒是有。

网友B:
应该是采用错峰生产,

网友C:
这下能省下不少电费呢……

网友D:
估计节能改造了啊

网友E:
楼主心术不正,按其描述,哪来窃电之说?
电量差不多。哪来电费省了好多?只能说被罚款没有了,就怀疑人家偷取电量,什么人呀。
如果你查不到人家有窃电行为,应该请其总结,在全国宣传,这是最好的节能减排典型。

网友F:
呵呵,如何得出别人的准确产量呢?是大概估计而已吗?
那超负荷的时候的功率因数又是多少呢?不会是0.6及以下吧。

网友G:
说不定人家装了变频器什么的了啊

网友H:
既然电量差不多,产量也没怎么变,也就是和原来消耗同样的电量哪来的窃电?小人之心。。。。

网友I:
楼主:总电量一样? 那以前你们怎么给他罚款的。现在是用峰谷电了吧,可能生产时间调整了。

网友J:
用电量没变,那一定是错开用电啦!

网友K:
加补偿柜了?

网友L:
楼主,心术不正,既然你都说了电量没变,那何来窃电之说??罚不到别人的款就说别人窃电,照这样的逻辑人人都可以说是坏人了.你要说他窃电要有真凭实据才行!

网友M:
想逼着企业开启另一台专变。因为开启一台每月基数缴费就几万大洋。

网友N:
人家有节能的好办法。

网友O:
生产厂家应该采用峰期、平期、谷期工作制。你可以看看电表谷期电量哦。

网友P:
6楼和11楼老师说的很好,就是这样的。

网友P:
他们做好了无功补偿,就节省了电量。楼主多虑了。

网友Q:
高供高计的怎么偷电
企业不会去动这种歪脑筋

网友R:
功率因数提高了

网友S:
这个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说话。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有一高供高计企业用户,专变两台,一台报停了,之前几个月都是超负荷的,平均都在百分之一百五以上,然后被我们处理了,但是从两个月前开始,他生产还是照旧没变,生产时间没变,设备没变,产量也差不多,电量也差不多,但是却不超负荷,另一台变压器被封起来了,没开启痕迹,这样的话他也许没偷取电量,但是基本电费省了好多的,很是苦恼,他是怎么办到的,求大师指导。!
差不多是多少?还是搞清楚的好

网友U:
超负荷是什么概念?电流没变,电量没变,开机时间也没变,请问怎样一种的超负荷?也许楼主说原来的功率因数低而罚款,现在用电单位进行了无功补偿,提高了功率因数。总电流是有变化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Q:
高供高计的怎么偷电
企业不会去动这种歪脑筋
如果冻着脑筋,那待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技术啊?万一出事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