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5):
是这样,有一台机器,把原材料(一卷薄铁皮)释放开,经过裁剪,然后将裁剪后的铁皮卷起来。放料,切割由一台电机

驱动,卷板由一台电机驱动。

可是,问题来了,卷板这边快慢要和放料电动机必须要配合好,否则会将铁皮拉断或者过松拖地。然而,卷板这边越卷直

径越大,线速度就越快,而放料那边越放越小,线速度就越小。

曾经想过,在卷板一端系一个速度检测变送器,检测铁板的线速度,通过模拟量自动调节放料电机转速。后发现,不

行,,,因为原材料卷板直径不一样,而电机变频速度是整定好的(模拟量范围),如果仅仅通过模拟量调节放料电机

频率,照样不能实现两者默契的配合。

这么说不知您能不能理解,请帮忙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呵呵;就是个张力控制的问题;

网友B:
汇川有拉丝机的解决方案,和这个差不多。收放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我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各位师傅,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就百度汇川MD330 收放卷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C:
英威腾/汇川MD330有卷径计算功能的变频,设定为张力模式。给定一定的张力,变频内部经过换算之后输出一定的转矩就能达到你预想的效果了。

网友D:
你可以汇川,康元,正炫等公司网站下载张力型变频器说明书,仔细看上面的介绍,像你这种在放卷和收卷前加一个张力浮动滚,用模拟量控制速度可能会比较好,也可以配合变频器参数里的卷径计算来做

网友E:
      分量不大的话,用力矩电机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