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5):
修一台机,原来烧了模块,测量驱动波形看不出什么异常(可能水平低)装上新模块上下桥直通灯泡透亮,换其他模块还是,排除模块问题,驱动修了几个小时还是,3相都有这个情况,现在断开该变频PWM信号来源,从另一台其他品牌929前端取出,并在该路驱动,这是就不会直通,灯泡不会亮,所以排除驱动问题,主板为什么又会波形不对了呢?

网友A:
你从别的机器引信号,看过UVW的输出吗?对吗?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B:
CPU引脚坏掉了  ?
用示波器看有没有脉冲,顺便看下频率.

网友C:
测量驱动波形看不出什么异常,测量哪里的驱动波形,是模块驱动输入吗?没装模块怎么运行

网友D:
参数初始化

网友E:
驱动波形有没有可能存在上下桥同时开通的状况,那样灯泡也会很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