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5):
10个1.5匹空调的主电缆80米长需用多大的线

网友A:
总功率是多大啊?

网友B:
一个3.5KW ,10个35KW  16平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3.5KW ,10个35KW  16平方的
要国标的啊

网友D:
单相还是三相用电?

网友E:
你用单相还是三相电?
16平方毫米的搞定

网友F:
单相电,用16可以,25比较好!

网友G:
如果单相用16,同时工作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