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J65SBTB1-32T可以做高速输出吗?

楼主(2014-04-25):
三菱AJ65SBTB1-32T可以做高速输出吗?
如果可以有几个点可以做。从手册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A:
你想用来控制伺服?这样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呵呵;你想从这个上面输出脉冲的话是不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QY40P模块可以吗 还是说只是QD的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伺服控制器可以设定2个速度 然后由Y点去切换的吗

网友B:
普通的输出模块都不可以;
只有使用定位模块;

网友A:
Q系列PLC要发出脉冲控制伺服,要用专门的定位模块,QD70、QD7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