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代码

楼主(2014-04-25):
一台四方E380  变频器,上电就报FU.88  问题是查遍手册的故障代表 都没找到这个代码,莫非是控制板的数据乱了,误报的随机代码,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原因!

网友A:
主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主板的问题,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B:
特殊故障代码问一下生产厂家的售后啊

网友C:
这种代码肯定只有厂家才知道楼主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D:
估计是没有用外接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