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5):
请问:怎么样可以实现自动上水?
朋友有一个深水井,深水井深度为70M。
怎么样可以实现自动上水呢?没有储水箱的情况下怎么办?
是采用变频器好还是接触器的好?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用变频器控制,实现恒压供水,这个可以的

网友B:
不知井的出水量有多大?

网友C:
怎么自动上水,说说工艺流程。效率最高直接启动带电接点压力表做超压低压保护,用储水罐储存一定水量压力。
做恒压用水时段小非常浪费电,而且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井的出水量有多大?
一寸的水管连续抽水可以达到5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D:
感觉还是用变频吧多花点钱值的

网友E:
问题太模糊,用水的时候再上水呗,你又没水箱!

网友F:
    你朋友有多少钱啊?

网友G:
有钱就用用变频

网友H:
想用水的时间,合上开关就OK!

这个方案估计是成本最低,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了!

网友I:
这个很简单吧

网友J:
不清楚如何用水,如果每天用水1小时,用什么变频器呀

网友K:
没水箱咋整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想用水的时间,合上开关就OK!

这个方案估计是成本最低,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了!

网友M:
关键是自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想用水的时间,合上开关就OK!

这个方案估计是成本最低,智能化程度最高的了!
水泵出水处再加个不锈钢止回阀,用水阀门做个小机关,打开时水泵启动,关闭后水泵停止。水管内一直有水也不用等待。
没有储压罐就不用装变频器 水流 水压传感器。
只需传感器+排水型继电器串联再停止按钮上。

1寸水管 流量算大点4立方米/小时,抽5个小时也不到20吨,水泵深70m 再加2~4kg水压,总扬程才90~110m 4寸2.2kw潜水电机。真不清楚另外的推荐人家装变频器恒压供水干什么,人家把水抽干只要5小时,其他19个小时变频器在那边发热耗电,水泵低频运行不是严重影响使用寿命,为了达到变频节能还要买2.2kw变频器,压力变送器,储压罐不是没事找事。
井水有重金属,不能直接饮用,只能用于灌溉,清洗,水空调。

网友N:
长时间用水可以用变频器,不经常用水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O:
淘宝网购买深井泵用自动控制器,帮你简单实现

网友P:
没有说大概要求很难做方案的,如果用水量一定时,可以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Q:
有自吸泵的,想用就开

网友R:
高手实在太多。

网友S:
没说清楚!
在什么条件下?

网友T: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首先你家里要有个容积大点的储水容器,然后在上面安装夜液位开关,这跟水井深度无关,只要控制容器液位的高低来控制泵通电这个也实现自动上水,如果你家钱多,再配置PLC,远程压力变送器,变频器,还有更先进的控制方式哦!还可以智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