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没修好

楼主(2014-04-25):
机床变压器烧了,今天领导买了个新控制变压器换上,电源合上就冒烟了,控制变压器又烧了,也没看到领导查原因了。

网友A:
负载有过载,短路现象。

网友B:
输出短路

网友C:
控制变压器有无短路保护,是什么负载(比如有无整流桥)。

网友D:
如遇是烧坏的元件不能盲目的更换,要查清问题所在。

网友E:
负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F:
         变压器烧坏的原因  是二次负载有短路现象,机床变压器是控制变压器,一般采用BK系列,如BK-50   BK-100   BK-150等,初级电压是220 - 380/127-110V-36-24-6.3V,机床变压器一般提供控制电压、机床照明电压等,所以控制变压器二次输出必须安装保险一般有2A、3A。安装了熔断保险就会避免变压器因短路而使变压器烧毁。你应该先检查控制电路、照明线路是否有对地现象。排除负载故障,变压器就会正常工作。如果在没有排除故障时,一定要加装保险丝后通电试机,这样变压器始终处于保护状态下工作,电气控制必须具有逐级保护装置(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欠压与失压保护),防止因短路导致电器元件烧坏。

网友G:
你们领导亲自干这事?干这事也叫领导?

网友H:
这样看负载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I:
呵呵,领导亲自动手,可见该设备如此之重要呀。不过烧坏了新配件,烫手的山芋呀。扔给部下又没面子,只能自己赶紧处理了。

网友J: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一个接触器线圈匝间短路造成的,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

网友K:
你这领导就干这样的事啊?楼主在领导旁边微笑着打酱油

网友L:
    你这领导不会做领导。

网友M:
是不是你看你领导不爽啊,背后说他

网友N:
支持楼上说法,路过

网友O:
变压器输出端没熔断器保护吗

网友P: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Q:
主要是变压器负载部分有短路或者接地现象,查查负载线路吧,我公司有40多台机床,有时候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网友R:
楼主不会是领导的领导啊

楼主:
小厂都是外保的

楼主:
变压器是BK1500的,是立车刹车用的,还有个桥好像是FR18型号码,长的跟条形固态似的。

网友S:
有的机床灯摇来摇去,线扭到一起了也会烧。

网友T: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

网友U: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烧坏的原因  是二次负载有短路现象,机床变压器是控制变压器,一般采用BK系列,如BK-50   BK-100   BK-150等,初级电压是220 - 380/127-110V-36-24-6.3V,机床变压器一般提供控制电压、机床照明电压等,所以控制变压器二次输出必须安装保险一般有2A、3A。安装了熔断保险就会避免变压器因短路而使变压器烧毁。你应该先检查控制电路、照明线路是否有对地现象。排除负载故障,变压器就会正常工作。如果在没有排除故障时,一定要加装保险丝后通电试机,这样变压器始终处于保护状态下工作,电气控制必须具有逐级保护装置(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欠压与失压保护),防止因短路导致电器元件烧坏。

不错,如遇烧原件的,一定要查清楚,才能更换

网友W:
短路故障。

网友X:
查清楚原因没?

网友Y:
不管什么样的故障,在更换新的元件前,先测量电源的电压,负载的电阻等运行条件,试车前先空载试车,然后接负载。试车、运行,程序不能乱来,你的领导是大仙,会算。那样维修工作倒简单了。

楼主:
听说停了下车就烧了

网友Y:
你这次还是没说明白,我猜停车时没断电源,而是拉的离合器,刹带太紧,离合器没有松开致使电机过流烧变压器。

网友Z:
可能是 桥FR18 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