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4-04-25):
MGR-1D4825工作原理

网友A:
有些东西只要会使用,无须胜研究

网友B:
如果只是使用,可以了解一下“固态继电器”的通用原理。

网友C:
       网络是个海量的知识库!都不会利用。
       固态继电器原理,网上必须搜索到的。

网友D:
会用就行,修理划不来吧

楼主:
问题是要知道好坏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要知道好坏呀?
   弄个线路带负载实验就OK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