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5):
请问两线制仪表怎么改成四线制的接线。
有一个两线制的变送器,由PLC供电并传输4-20ma信号,PLC有源的输出。现在仪表坏了,要改为四线制的仪表传送信号,四线制仪表,其中两个线是电源线,可以加,但问题出在这两个信号线。四线制仪表就不要求PLC无源了,不需要PLC供电了,我不想改PLC程序,更换仪表,请问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可以用 输出端回路供电隔离器。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PLC的供电不供电需要硬件和组态配合的,西门子的卡件是需要转换和组态选择的。
四线制大部分信号都是无源的,当然现在很多也是有源的比如上海一诺的质量流量计的四线制其信号还需要单独配电,刚开始安装没看说明书,安装普通的无源来处理,走了很多弯路,就是无法显示数值。
偶这里PLC普遍都使用不配电措施,就是现场是两线制的仪表也都是按照了盘后配电措施,这样既可以保护PLC卡件的寿命减小功耗,也对现场仪表的维护产生很多方便,比如现场仪表断电检修维护拆卸,只要在盘后的供电保险接线端子断开即可。

网友B:
简单改一下接线就行了啊。

网友C:
看看大家 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D:
啥都不用管。把那个AI模块背后跳线就可以了。

网友E:
把它接到四线制AI卡件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