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6):
我自己设定了一个值,想要与管道压力相减!管道压力要经过怎样的数据转换才能与设定值相减?是不是压力管道值先要从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单字量转换为双字,双字转换为实数,然后就可以相减了?求大家指导哈!本人用的s7-200 smart

网友A:
管道压力输出时不是4-20mA信号,将信号接到PLC模拟输入端,对应值0-27648存在输入存储区PIW中,如果你的设定值是实数的话,你需要读取PIW中的值转换为对应压力值(实数),然后再用SUB_R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压力输出时不是4-20mA信号,将信号接到PLC模拟输入端,对应值0-27648存在输入存储区PIW中,如果你的设定值是实数的话,你需要读取PIW中的值转换为对应压力值(实数),然后再用SUB_R相减。
恩 是的,是4-20mA的信号的 谢谢了 知道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