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6):
我做了个项目,一个瓶子贴两张标签,出第二张标签我是用旋转编码器计数来完成的!!可是精度不够啊!!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的,我只需要它转半圈,因此编码器计数为500.我就让它出第二张标签,可是的话我的第二张标签重合度误差总会有1到2毫米左右啊!!!!请问怎么能够得到解决,大家给小弟一点建议吧!!!

网友A:
这个和速度有关系,速度要固定,然后再测试一下脉冲当量,再计算转半圈需要多少脉冲,让电机运行,在此基础上对脉冲调整,调到理想效果为止。

网友B:
呵呵;你旋转用什么带的?
另外编码器如果换成2000P/R是否能减少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联轴器带动的啊!我手头上只有分辨率为1000的!!有没有解决对策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不影响产量的情况下尽量放慢速度,而且是固定速度,然后脉冲数不要达到500时在出第二张标签,用480多或490多慢慢测试,这种旋转的一般用步进或伺服来做

网友C:
误差都到2毫米了,那跟编码器分辨率有什么关系吗?
定位不仅仅是编码器,编码器只是一个信号反馈,你还没说控制怎么回事,机械动作定位怎么回事,甚至编码器怎么装的怎么回事,误差怎么回事的怎么知道啊?要大家帮你找问题,基本靠猜?摸到象腿的说是柱子,摸到象鼻的说是管子,还有人会说干脆别摸了,换条狗来,就是一样的四条腿的狗了。。。也就是换个伺服电机就没那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