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6):
三菱FX系列PLC高速输入灯不亮,但是还是有计数,什么情况?
同样的计数频率,另一台就闪烁!

楼主:
这台计数,有时会乱跳,似乎有干扰

网友A:
呵呵;计数准确就行了;如果是怀疑指示灯的问题,可以用导线直接连COM公共端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频时是亮的

网友A:
那就不用管,只要计数值准确就OK了;

网友C:
  指示灯回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D:
计数准确就行了;如果是怀疑指示灯的问题,可以用导线直接连COM公共端试一下;就能看出是不是灯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然会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