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6):
小弟我用自己做的松下PLC通讯线(共3跟线),将松下FPG系列PLC与电脑RS232串口相接,在线监控一段时间后发现两者之间无法实现通讯了,已经搞坏了三台电脑和3台PLC了,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已经搞坏了三台电脑和3台PLC了,
公司的?
你的线有问题.

网友B:
买一条了,也不贵的。

网友C:
你咋知道坏了啊

网友D:
搞坏这么多东西,公司不管吗? 呵呵

网友E:
呵呵;从成本上讲,你搞坏的东西可以买到上百根编程电缆了;

网友F:
plc跟电脑通电情况下,万用表 测量plc跟电脑rs232接口电位差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弟我用自己做的松下PLC通讯线(共3跟线),将松下FPG系列PLC与电脑RS232串口相接,在线监控一段时间后发现两者之间无法实现通讯了,已经搞坏了三台电脑和3台PLC了,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公司老板是你的亲戚吗?搞坏三台电脑和3台PLC了还不开除你?
搞坏这么多设备的成本可以买上百条电缆了!
对你表示很无语!

网友H:
买质量好点的国产的,100块钱左右能买到的
用国产的电缆,最好是断电插拔。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前辈,这里的点位差能请您细说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RS232串口坏了之后就无法和PLC通讯监控了啊。大家都说是线的问题,用了一天都没事,到晚上就不行了,可是这根线我用在其他电脑和设备的PLC之间通讯仍然是好的呀?所以我才发了这样的帖子请教大家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原装电缆就对了!里面有光藕隔离。 什么是光藕隔离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了解,谢谢

网友I:
我之前用OMRON的PLC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在TIG焊机中使用的,USB下载口总是烧坏,给客服打电话咨询  他说下载线最好是两端都有磁环,这样会更好一些

网友J:
是不是带电插拔了?

网友D:
带电插拔这么多年了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前辈,通讯下载线一直连接着,只是PLC时通电时段电,这样会造成PLC的编程口和电脑9针串口都烧坏吗?
PLC的编程口无法和电脑通讯可以维修吗?

网友K:
可以维修

网友L:
烧坏的东西,可买多少条线????????

网友M:
两边的电位差不一样,一要做好接地  二是尽量使用带光电隔离的 有源的转换器,你自制的基本没有光电隔离的。
三是尽可能不要热插拔通信插头,尤其电位不一样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