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句表

楼主(2014-04-26):
新人 求怎么读西门子S7的语句表  可一句简单例子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看STL的手册吧

网友B:
勤学多看。
可以在软件中切换LAD/STL的状态,两者相互比较。
熟悉了之后再看STL专用的那些指令。

网友C:
   如果有电工基础,LAD/STL转换着看,更用容易理解.

网友D:
有专门的书籍呢,多看看。

网友E:
自己编个梯形图 再转换成stl  看看就明白了  太复杂了的  那就看手册和在线帮助  不懂的地方  将光标移到那里按F1  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