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6):
各位仪表专家们,有一疑问,因上学时电路知识没学好,向大家请教,流量计信号输出中,电流输出4~20mA或0~10mA,其中4~20mA负载电阻0~750Ω,0~10mA负载电阻0~1.5KΩ。为什么负载电阻会有一个限制的范围值呢??超过了对电流值有什么影响吗?谢谢。

网友A:
   不是专家,所以试着回答你的问题,仅供参考。
   负载电阻超过规定的范围将对电流信号的精度造成影响,即产生传送误差。
   我们知道发送电流信号的仪表都具有恒流特性,但它们的输出级大多会用到晶体管,就是利用晶体管输出特性的平直段和负反馈原理来保证恒流性能的。如果电源电压过低,或者负载电阻太大,晶体管的Vce太大进入饱和区,输出电流将减小,传送将发生误差。所以对这类仪表都有个最低电压时允许的最大负载电阻,当然也包括连接导线的电阻在内。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是根据供电电压来确定的限流电阻,如果供电电压不确定或者是变化的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范围内的电阻

网友C:
作为电流源输出0-20mA或者4-20mA是标准的电流信号输出。对于后一级的输入,一般都是0-10V接收。也就是电流输出端接一个50欧姆或者250欧姆的电阻,将电流信号变成0-10V或者0-5V信号接收。

网友D:
     电子线路的工作电源一般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电流超过,进入饱和区,信号失真,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