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解释下这个三菱梯形图

楼主(2014-04-26):
请问它是怎么实现间歇控制的啊?主要是两个计时器怎么控制触点的没看懂,才学习PLC

网友A:
这个你仿真一下你就看懂了。

网友B:
可以接上PLC一边做一边在电脑上看。这样更好找出问题。

网友C:
按下X021,M0接通,M0的常开闭合自锁,Y000接通有输出,T0开始计时,T0计时时间到达后,T0的常开闭合常闭断开,T1开始计时同时Y000无输出,T1计时时间到达后,T1的常闭断开,T0和T1复位,Y000有输出同时T0又开始计时,重复前面的过程,直到你按下X020.

网友D:
按下启动键后 电机运行十秒(T0延时未到),然后电机停止10秒(T0延时到,切断T0的常闭点同时T1开始计时,10秒后T1常闭点切断一下,,T0又开始重新计时)
如此循环,直至按下停止键

网友E:
3楼讲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大家的讲解和回答。

网友F:
仿真测试下就能看出程序怎么执行的,仿真时可以将那两个定时器的时间调大些,这样能看清楚执行的工程,1秒钟的定时器可能不怎么好看。

网友G:
最基础的一个闪烁电路;
Y0按ON 1秒,OFF一秒闪烁,你可以把二个时间设成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