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4-04-26):
想把家里的两相220电压转为三相220用,有什么好方法呢?有什么设备吗

网友A:
呵呵;看你转换后带什么电器;

网友B:
     单相输入的,三相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C:
要考虑成本因数的,负载功率越大越不划算。

网友A:
呵呵;除了三相电机的负载外,变频器是不适用的;

网友D:
觉得4楼等说的有理,不知带什么负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随便在家里做实验带个几百瓦的伺服电机,就图片那样,一端接火线,用两个电容能不能变出三相电呢

网友E:
只有劈相机能达到要求!!!

网友F:
首先你家的电应该不是两相而是单相,可以应用变频器的原理先单相桥式整流后,在通过三相逆变桥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楼上的意思是 可以用变频器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如何功率不是很多,是可以用变频器,有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你自己可以网上了解这类型的变频器,如果功率比较大,就不建议这样,代价太大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又学习了一招啊

网友A:
呵呵;伺服是需要驱动器的,而几百W的驱动器都支持单相AC220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