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系统

楼主(2014-04-26):
救急啊,请各位大神帮忙救急!!

现有一台工控系统经常报在sd卡里程序运行错误,将有问题的系统主机拆下,更换系统好的主机装上去后可以用,但是运

一段时间后系统好的主机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请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2014-12-20):
sd卡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程序存卡上?还是硬件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存卡上?还是硬件狗?
是程序卡,用过dos的系统的都知道,其实dos系统一般也就几个G足够了,所以现在很多都把硬盘省了,直接用个sd卡就行了。

网友C:
看这个帖子是很久以前的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想问下楼主是用的什么系统?换系统,还是重做了系统啊

网友B:
现在一个几十G硬盘百十元左右,感觉还是硬盘可靠,在说也能备份程序,筛选运行数据记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个几十G硬盘百十元左右,感觉还是硬盘可靠,在说也能备份程序,筛选运行数据记录
呵呵,现在160G以下的盘没有新盘了,市面上说是新盘那全是假的,有的只是翻新盘。
我上天刚被一个硬盘给害了下。

网友D:
卡不好用?

楼主:
嗯。问题以解决  是由于储存不足引起的  更换一个大一点的储存卡,然后将系统重新安装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