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T40S报FL

楼主(2014-04-27):
最近厂里坏了两台森兰BT40S 55千瓦变频器都是开机显示正常,点击运行就报FL,说明书上说是模块问题,可我检查了模块没问题啊,请问各位师傅,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将CD40106 13脚接地

楼主:
楼上的老师说将CD40106 13脚接地,可我没找到这CD40106 啊,能告诉俺一下么?

网友A:
没看清楚  我以为是SB40   CD40106在驱动电路  短接13脚   可以单板运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容坏了也会,我就修过1台

楼主:
上电就报OLE呢?确定为主板问题,可就不知道主板哪块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上电报ERR,有时报OLE,干脆我把主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