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4-04-27):
我么这有一个可控硅,大功率,500V 1200A,扁的那种,用普通数字万用表怎么测量好坏啊。

网友A:
  大致判断.

网友B:
要精确判定,需要专门的仪器。

楼主:
我也是大致判断他是否是好的,最起码,能证明他触发就导通啊。

网友B:
单相可控硅只要测量控制极和阴极之间有几十欧的阻值且正反向有些不同,以及阳极与其它极都不通就可基本判断是好的了(这是用指针表电阻挡测量的),数字表也差不多,只不过要用二极管档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和你所的不一样。刚实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相可控硅只要测量控制极和阴极之间有几十欧的阻值且正反向有些不同,以及阳极与其它极都不通就可基本判断是好的了(这是用指针表电阻挡测量的),数字表也差不多,只不过要用二极管档测量。
同意4楼 的说法。

网友D:
支持4楼所说!

网友E:
看咸庆信老师的介绍

网友F:
咸老师书中说了,可以测一下GE的结电容,也可以测一下CE间并联的二极管,可大至确定IGBT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