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正常吗

楼主(2014-04-27):
我们这里有一台30KW ,电机。空载启动(不带任何负载),电机启动电流从10A 慢慢升到30A,我问的是,电机启动时电流应该很大,然后慢慢降低至平稳,但是这个电机也太平稳了,慢慢上升。正常吗》

网友A:
你所说的电机启动,是直接启动吗?还是软启动?还是变频器的启动?对于工频直接启动,启动瞬间的电流确实很大,但是如果是软启动或者变频器的启动,空载的启动电流就不会很大了。

网友B:
你的情况像用了软启动。直接启动刚开始电流会很大的

楼主:
直接启动

网友C:
  直流?同步?异步?

网友D:
空载的马达全压直接启动,电流由大变小基本上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
楼主的马达难道电流数值像汽车的转速表一样蜗牛式的缓慢下降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接启动?不会吧?30kW电机的额定电流是60A左右,直接工频启动瞬间电流是6倍额定电流呢,就是空载也亦如此。只不过瞬间电流维持的时间是很短的。你这种描述明显违反了电机的实际情况,一定是那搞错了。自己再去查一查吧。有你没有发现的地方。绝对不会是直接工频启动的。就是星-角启动也会有很大电流冲击的。除非启动电压是从0开始斜坡上升的。

楼主:
恩 有道理

网友E:
10A 慢慢升到30A,是从控制柜电流表上看到的吗?

网友F:
直接启动的话不正常吧,有什么原因没LZ

网友G:
柜子本身带的 机械电流表 大部分都不准  还是用钳形表在试试

网友H:
没分析了解清楚